[讨论] 同样的设计,Altera和Xilinx综合出来资源差多少?

楼主(2011-03-25):
不算接口、RAM等器件专有的资源,只比较fabric中的等效逻辑门数,
同样一段代码,在A家和X家的同级别器件中用一种综合器(比如synplify)综合出来,
资源能差多少?
有没有人做过实验?

网友:
两者的逻辑单元结构不同,应该会有差距,不过没做过实验。

网友:
My experience is that you cannot find one answer for your qesution
because you will find that in some designs Xilinx is better, but in some designs Altera is better.
Why do you need to know the difference. Once you choose the FPGA, the PCB layout will be bounded to the one you select. And the pin assignment will be different. There is no chance for direct replacement between Xilinx and Altera.

So there is no correct answer for such kind of question.
If your design is generic (without using the IP designed for Xilinx or Altera)
You can P&R the design and share your finding.

网友:
不太清楚...

网友(2011-12-08):
不是很清楚,来学习学习!

网友(2012-05-18):
如果都不做速度优化的话,altera的EP2C8应该相当与xilinx的XC3S400A,但由于xilinx一个slices包含两个Logic Cells的原因,所以xilinx的资源利用率不高;有些逻辑电路用了xilinx的slices中的一个Logic Cells之后,另一个Logic Cells则不能用的。altera的一个le就包含一个Logic Cells,所以没有前面讲的xilinx的问题,但也不会利用到100%,因为很多逻辑设计,特别是水平不高的设计者,都喜欢使用D触发器,导致Logic Cells中的LUT根本没用或者使用的很少,以致很小的设计要用很多资源,或者资源利用率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