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瞬态响应是不是检验相位裕度的最终手段?

楼主(2011-03-25):
经常要花很多时间去分析电路的什么零点、极点、doublet之类的,但有时我在想,这些工作最终似乎都是用来优化电路或系统的瞬态响应。
而且据说想有些电源电路,相位裕度5°之类的都能工作得很好(寄生极点跑太远?),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认为:相位裕度只是一种中间手段,瞬态响应才是检验那些什么零极点、补偿、相位裕度是否合理的终极手段?
而如果假设我有另一种手段可以优化瞬态响应,相位裕度完全可以不去分析呢

网友:
phase margin,本来就是一种分析工具,比较简单直观,PM好并不一定就稳定。还得check transient。有些nonlinear就只能通过一些瞬态分析稳定性

网友:
楼主的想法很危险

网友(2011-05-17):
回复 楼主:

    瞬态相应还可以看大信号的响应情况

网友:
大信号分析是可行的

网友:
一般还是要看Phase Margin的

网友:
PM是参考,TRAN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