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ic5141画原理图元件symbol颜色问题

楼主(2011-03-25):
使用ic5141画原理图元件symbol的显示颜色问题:
     为什么我使用ic5141画原理图时,元件symbol都显示成了黄色?我使用的是tsmc的工艺库。

网友:
copy the "display.drf" file in PDK to your icfb start folder, then restart icfb.

楼主:
好像你说的"display.drf"文件,开始文件夹已经有了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覆盖覆盖

网友:
icdreamer 正解,just replace it!

网友:
同意楼上上

网友:
把电路库attach到analog库就可以了。TSMC的display.drf好像就是有这样显示的问题。

网友:
如果有display文件还不行,那就修改之!

网友(2012-04-22):
XUE XI LE .XIEXIE

网友(2012-12-03):
2楼正解。

网友(2016-02-14):
回复 楼主:

    遇到同样问题,已解决。

网友(2020-11-07):
instance name的颜色是哪个参数来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