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TI的FFT库为什么在Flash里面为什么不运行,请大家帮帮忙,附上代码和CMD文件

楼主(2011-03-25):
我写了一个简单程序,用到了TI的FFT的库,其他的都好,现在就是fft结构体里面的几个函数在Flash中不运行,也试验过将他们拷贝到RAM中,效果一样,不运行,而用XDS510在RAM中运行没有问题的,实在找不到原因了,发上来请大家帮忙,我在线等待回应,谢谢!

代码:
#include "DSP280x_Device.h"     // DSP280x Headerfile Include File
#include "DSP280x_Examples.h"   // DSP280x Examples Include File
#include "fft.h"
#define N 256
#pragma DATA_SECTION(ipcb, "FFTipcb");
#pragma DATA_SECTION(mag, "FFTmag");
CFFT32  fft=CFFT32_256P_DEFAULTS;

long ipcb[2*N];
long mag[N];
const long win[N/2]=HAMMING256;

void main(void)
{
   Uint16 i,j;
   InitSysCtrl();
   InitGpio();
   EALLOW;
   GpioCtrlRegs.GPADIR.all = 0x007F;      // GPIO0-GPIO31 are GP inputs
GpioCtrlRegs.GPAPUD.all = 0x007F;
    EDIS;

   DINT;
   InitPieCtrl();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VectTable();

   MemCopy(&RamfuncsLoadStart, &RamfuncsLoadEnd, &RamfuncsRunStart);
   InitFlash();
   GpioDataRegs.GPASET.all = 0x003F;
   fft.ipcbptr=ipcb;
   fft.magptr= mag;
   fft.winptr=(long *)win;
   GpioDataRegs.GPACLEAR.all = 0x0003;
   fft.init(&fft);

   while(1)
   {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5 = 1;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6 = 1;
  CFFT32_brev1(ipcb,ipcb,N);
  fft.izero(&fft);
     fft.calc(&fft);
     fft.mag(&fft);
  for(i = 0; i < 2000; i++)
   for(j = 0; j < 3000; j++){}
   }
}

CMD文件:
MEMORY
{
PAGE 0:    /* Program Memory */
           /* Memory (RAM/FLASH/OTP) blocks can be moved to PAGE1 for data allocation */
   RAML0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001000     /* on-chip RAM block L0 */
   OTP         : origin = 0x3D7800, length = 0x000400     /* on-chip OTP */
   FLASHF      : origin = 0x3E0000, length = 0x004000     /* on-chip FLASH */
   FLASHE      : origin = 0x3E4000, length = 0x003F80     /* on-chip FLASH */
   FLASHD      : origin = 0x3E8000, length = 0x004000     /* on-chip FLASH */
   FLASHC      : origin = 0x3EC000, length = 0x004000     /* on-chip FLASH */
   FLASHA      : origin = 0x3F4000, length = 0x003F80     /* on-chip FLASH */
   CSM_RSVD    : origin = 0x3F7F80, length = 0x000076     /* Part of FLASHA.  Program with all 0x0000 when CSM is in use. */
   BEGIN       : origin = 0x3F7FF6, length = 0x000002     /* Part of FLASHA.  Used for "boot to Flash" bootloader mode. */
   CSM_PWL     : origin = 0x3F7FF8, length = 0x000008     /* Part of FLASHA.  CSM password locations in FLASHA */

   ROM         : origin = 0x3FF000, length = 0x000FC0     /* Boot ROM */
   RESET       : origin = 0x3FFFC0, length = 0x000002     /* part of boot ROM  */
   VECTORS     : origin = 0x3FFFC2, length = 0x00003E     /* part of boot ROM  */
PAGE 1 :   /* Data Memory */
           /* Memory (RAM/FLASH/OTP) blocks can be moved to PAGE0 for program allocation */
           /* Registers remain on PAGE1                                                  */
   RAMM0       : origin = 0x000000, length = 0x000400     /* on-chip RAM block M0 */
   BOOT_RSVD   : origin = 0x000400, length = 0x000080     /* Part of M1, BOOT rom will use this for stack */
   RAMM1       : origin = 0x000480, length = 0x000380     /* on-chip RAM block M1 */
   RAML1       : origin = 0x009000, length = 0x001000     /* on-chip RAM block L1 */
   FLASHH      : origin = 0x3D8000, length = 0x004000     /* on-chip FLASH */
   FLASHG      : origin = 0x3DC000, length = 0x004000     /* on-chip FLASH */
   FLASHB      : origin = 0x3F0000, length = 0x004000     /* on-chip FLASH */
   RAMH0       : origin = 0x3FA000, length = 0x002000     /* on-chip RAM block H0 */
}
/* Allocate sections to memory blocks.
   Note:
         codestart user defined section in DSP28_CodeStartBranch.asm used to redirect code
                   execution when booting to flash
         ramfuncs  user defined section to store functions that will be copied from Flash into RAM
*/

SECTIONS
{

   /* Allocate program areas: */
   .cinit              : > FLASHA      PAGE = 0
   .pinit              : > FLASHA,     PAGE = 0
   .text               : > FLASHA      PAGE = 0
   codestart           : > BEGIN       PAGE = 0
   ramfuncs            : LOAD = FLASHD,
                         RUN = RAML0,
                         LOAD_START(_RamfuncsLoadStart),
                         LOAD_END(_RamfuncsLoadEnd),
                         RUN_START(_RamfuncsRunStart),
                         PAGE = 0
   csmpasswds          : > CSM_PWL     PAGE = 0
   csm_rsvd            : > CSM_RSVD    PAGE = 0

   /* FFT Program areas;*/
   FFTipcb   ALIGN(512):{} > RAML1  PAGE = 1
   FFTmag     > RAML1  PAGE = 1
   FFTtf     > FLASHD   PAGE = 0
   /* Allocate uninitalized data sections: */
   .stack              : > RAMM0       PAGE = 1
   .ebss               : > RAML1       PAGE = 1
   .esysmem            : > RAMH0       PAGE = 1
   /* Initalized sections go in Flash */
   /* For SDFlash to program these, they must be allocated to page 0 */
   .econst             : > FLASHA      PAGE = 0
   .switch             : > FLASHA      PAGE = 0
   /* Allocate IQ math areas: */
   IQmath              : > FLASHC      PAGE = 0                  /* Math Code */
   IQmathTables        : > ROM         PAGE = 0, TYPE = NOLOAD   /* Math Tables In ROM */
   /* .reset is a standard section used by the compiler.  It contains the */
   /* the address of the start of _c_int00 for C Code.   /*
   /* When using the boot ROM this section and the CPU vector */
   /* table is not needed.  Thus the default type is set here to  */
   /* DSECT  */
   .reset              : > RESET,      PAGE = 0, TYPE = DSECT
   vectors             : > VECTORS     PAGE = 0, TYPE = DSECT
}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啊?自己顶一下!

网友(2014-10-23):
你好!请问你解决了上述问题没有?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可否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