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的timing 分析阶段RC提取的设置

楼主(2011-03-25):
请问各位神仙:           在不同的timing 分析阶段RC提取的设置是否有不同?
           如有不同,相关设置又是如何呢?

网友:
从place到route, timing(RC)model的设置时逐渐精确化, 这主要是为了把runtime和qor 折中,

比如place的时候设置为elmore模型, 然后到了route阶段为arnoidi ,

anoridi 模型很精确,是Primetime用的,  因此计算起来稍微慢一些,

设置比如icc的
set_delay_calculation # set_delay_calculation
   [-arnoldi]             (use Arnoldi for given pins and ports)
   [-elmore]              (use Elmore for given pins and ports)
   [-clock_arnoldi]       (use Arnoldi for clock network pins and ports)

我这只是说的是RC model的变化, 还有一些scaling 设置,比如
set_delay_estimation_options # set delay estimation coefficients
set_extraction_options # set extraction options

楼主:
多谢大侠指点!

楼主:
二楼大侠说的命令式ICC的?那encounter 里面的设置如何呢?

网友(2014-03-17):
在encounter中如何设置呢?求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