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级运放的相位从-180°开始,单位增益对应相位-51°,会震荡吗?

楼主(2011-03-25):
请高人指点!三级运放的补偿太难搞了,我使用了一种间接补偿方法,将第一级输出和第三级输出用电阻和电容连接起来,仿真出来相位从-180°开始爬升,单位增益0DB时对应的相位为-51°,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啊?会震荡吗?谢谢!

楼主:
如果各位有好的补偿方法,请一定告知啊,不胜感激涕零~~~

楼主:
没有人在吗?急啊~~

网友:
仿一个VDD从0在1ns内上升到VDD的情况,看看震不震。。。

网友:
我也在找处理这种运放的方法,没有找到好的资料

楼主(2011-07-11):
回复 网友A:

    好地,先试试

网友:
你的phase曲线还是有点奇怪,一般是从0度或180度逐渐降低的,而你那个phase曲线却“爬升”。

网友:
贴个图 是不是上升到-51有下降?

网友:
有图有真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