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dhat as5下安装完cadenceic610之后可以启动,但是窗口卡死了动不了

楼主(2011-03-25):
如题!redhat as5下安装完cadenceic610之后可以启动,但是窗口卡死了动不了
求助,哪位遇到过类似问题,怎么解决的啊?

楼主:
没有人知道?

楼主:
明天要考试了,再说吧,不等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同解!!!

网友:
你们的系统是用中文登录的吧

楼主:
用中文登录的就不可以吗?但是我试过全程安装都是英文界面的,也是不行啊

网友:
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其他人有没有安装过?

网友(2011-04-26):
遇到同样的问题,同求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求遇到过此问题的大侠给出解决办法!
困扰了很久!

网友(2011-05-26):
试过用虚拟机 vmware6 7.0 7.14  RHEL5.4 RHEL5.6 都是不行的。
工具启动就卡死在那里。

RHEL6.0 工具可以起,但是遗憾的是不支持calibre。
哪位大侠给出出主意啊!

网友(2012-05-31):
求助:redhat 5下装cadence ic610时显示不了安装图形界面
“Starting up InstallScape in GUI mode
DISPLAY environment variable is set to :0.0
If you do not see the InstallScape console
window or the it seems to be hanging then kill this
process.
” 求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