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级运放的密勒补偿

楼主(2011-03-25):
刚学Analog。看拉扎维书上说密勒补偿在第一级的输出产生一个主极点,对第二级提供更大的更大的负载电容将是第二个极点向远点移动,结果减小了相位裕度。前面不是说极点分裂吗?补偿了半天为什么裕度反而减小。看不懂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坐等高手出现

网友:
好好看看razavi怎么说的。

网友:
second pole move to high frequency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你看错了。补偿怎么会相位裕度下降了?那还叫补偿吗

网友(2011-04-27):
回复 楼主:

    密勒补偿是把第一级输出的极点往低频处推,输出极点不会有多大变化,这样相位裕度就增大了

网友(2021-10-15):
看错了吧,这补偿了个寂寞。

网友(2025-12-15):
大小在合适区间的米勒电容能够让放大器的频率较低的极点更低,频率较高的极点更高,这样相位裕度会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