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QAM调制不规则星座图的影响因子求解!!!

楼主(2011-03-25):
在QAM调制中,在星座图上星座点一般都是围绕圆点对称的,我今天面试了一家公司,出了一道题是本来在星座图上对称的星座点位置发生了变化,有横向压缩,纵向压缩,还是就是星座点外围连接点成了菱形,还有就是圆形矩阵星座点周围出现许多小毛刺,要求我给出影响这些星座点变化的因素,以前没遇到到,求各位大仙解释一下!!!

楼主:
上面有几个错别字!!
在QAM调制中,在星座图上星座点一般都是围绕圆点对称的,我今天面试了一家公司,出了一道题是本来在星座图上对称的星座点位置发生了变化,有横向压缩,纵向压缩,还有就是星座点外围连接点成了菱形,还有就是圆形矩阵星座点周围出现许多小毛刺,要求我给出影响这些星座点变化的因素,以前没遇到过,求各位大仙解释一下!!!

网友:
非线性信道导致的。。。。

楼主:
能详细点吗,比如一个4QAM调制,本来是星座上4个点围绕原点对称的,且每个点到原点的距离相等,且4个点连接起来时一个正方形,被干扰过后的情况时星座点位置变化,有连接起来的形状成了矩形,有横向更宽,有纵向更宽的,还有就是连接起来形状成菱形的,其被干扰的情况肯定不一样。能给我讲一下每种情况带来的这几种变化吗?还有就是星座点周围出现干扰点,且是圈形的,这种好像也有几种情况,能详细讲一下吗?
不慎感激!!!!

网友:
你需要到网上去看RF的非线性导致的非线性效应,特别对非恒包络调制的QAM影响很显著,网上有很多这种非线性模型函数的文章...

网友:
These effects called I, Q imbalance. The gains of I channel and Q channel are different and the phases of I channel and Q channel are not exactly 90 degree apart.

网友(2018-12-22):
相位,非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