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本科自动化&电子类转研究生微电子ASIC设计需要补哪些知识?

楼主(2011-03-26):
请教各位大小牛,电子设计类专业转微电子IC设计需要做哪些补充?
   小弟经历如下:
      小白本科是自动化专业,但兴趣所致对电子类自学较多,参加过TI电设、Intel嵌入式设计等获得过较好成绩。有幸得保送某校微电子研究院,因为某校ASIC设计号称很强,顿感压力扑面而至几欲窒息,于是先自学微电子设计相关的书。
      早段时间看《数字集成电路设计》,发现不懂的地方很多,于是转去看《半导体物理与器件》,表示相当有压力...昨天又借了本《固体物理学》,忽感方向是不是偏了,想请教一下,大家觉得微电子设计方向哪些基础课比较重要?或者给小弟指点一条明路..
      谢谢大家~

网友:
关键看你像以后干嘛。你本科经历估计主要是一些pcb加嵌入式软件,在51,avr的基础上可以发展arm,以后搞嵌入式系统。研究生如果想搞digital IC的话,半导体物理不是非常重要,只要知道fabrication的主要procedure就够了吧。

网友:
如果是做ASIC,那么一般的应该是数字方向,所以一定要看懂《数字集成电路设计》,半导体物理,集成电路制造工艺,了解一下就可以了。verilog或者VHDL编程语言至少要精通一种。数字电路知识也是很重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以后应该是做数字IC设计的,其实想偏向PC处理器设计方向。《半导体物理》整版的公式推导只能看懂大概是要干什么,具体每个公式怎么来的就不太懂了,这样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将来我想做数字IC尤其是CPU相关的设计,您觉得VHDL跟verilog哪个比较合适?
我用VHDL写过一点比较简单的程序在FPGA上运行,心里那个虚啊..

网友:
不搞模拟IC和工艺的话,半导体物理与器件不怎么有用。
做研究的话需要固体物理。
verilog更是普遍
数字IC只是个工具,最好要有自己的专业背景
比如通讯IC,那就了解同步和解码,数字信号处理那是相当的重要。

网友:
回复 网友C:

做模拟的很多也就仅限于modeling,做digital的甚至连modeling都只要简单理解,水平能看懂logic effort就够了。半导体物理是专门搞device fabrication的才需要精通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verilog,vhdl有两个星期就够了,想成高手得多看design for synthesis, 那是算法了不是语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美企,台企,国内企业流行verilog的比较多。欧洲企业用VHDL的多。建议学verilog吧,因为国内欧洲企业做IC设计的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先学习数字逻辑电路的基础知识和可综合的Verilog coding style,然后找个能实习的地方,参与具体的项目,很快就上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