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aker 3.2v4p2啟動錯誤

楼主(2011-03-26):
error
[root@localhost ~]# laker
*WARN* manage.rc: [Load] Open /root/laker.rc for read error: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WARN* manage.rc: [Save] /root/laker.rc does not exist. Will create when save.
logDir = /root/lakerLog
Open default display file = /home/tools/laker/etc/default.dsp
Laker - Toward Custom Layout Automation, Release 3.2v4p2 32-bit (Linux) 06/02/2009
Copyright (C) 1999 - 2009 by SpringSoft, Inc.
Display :0.0 ==> Current mode : TrueColor
   The PseudoColor mode is not available under current setting. Switch to use TrueColor mode.
   *** Limitation: Blinking is not supported under TrueColor mode.
fontPath(SPS_FONT_PATH) = /home/tools/laker/TTFont
*ERROR* Feature "any valid license" does not exist in license file(s).
        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LM_LICENSE_FILE is pointing to the right file(s).

[root@localhost ~]# laker_check
lmstat - Copyright (c) 1989-2008 Acresso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Flexible License Manager status on Sat 3/26/2011 10:15

Error getting status: License server machine is down or not responding. (-96,7:2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SHRC:
export LAKER=/home/tools/laker
export LAKER_LICENSE=/home/tools/laker/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LAKER_LICENSE=5229@fantasy

export PATH=$LAKER/binPATH
#
alias laker_start='$LAKER/bin/lmgrd -c $LAKER_LICENSE -l /home/tools/laker.log'
alias laker_down='$LAKER/bin/lmdown -c $LAKER_LICENSE'
alias laker_check='$LAKER/bin/lmstat -a -c $LAKER_LICENSE'
alias laker_read='$LAKER/bin/lmreread -c $LAKER_LICENSE'

license:
SERVER fantasy 0013200f0a95 5229
DAEMON sclmgrd /home/tools/laker/bin/sclmgrd
FEATURE Laker_L3 sclmgrd 4.0 31-dec-2019 10 D40650116162 \

VENDOR_STRING=ES=KMECDCDCLELJMPNDPGQH80CC87205408 SIGN=01BD15A03774
FEATURE Laker_iDRC sclmgrd 4.0 31-dec-2019 10 E3A8867E7F24 \

VENDOR_STRING=ES=EBDLEIGEDMQLKNLCJNFJ80CC87205408 SIGN=3ADFE6E2D00A
FEATURE Laker_iLVS sclmgrd 4.0 31-dec-2019 10 1993D8ABB3C1 \

VENDOR_STRING=ES=DNBFKHBGIJBHFFCJOPBF80CC87205408 SIGN=951CEBDE7AEA
FEATURE Laker_ADP sclmgrd 4.0 31-dec-2019 10 3C63C6FF01D8 \

VENDOR_STRING=ES=DFHHKPQKCOKCCGKFHBQF80CC87205408 SIGN=003C5E868382
FEATURE Laker_AMS sclmgrd 6.1 31-dec-2019 10 BA18B4D1E613 \

VENDOR_STRING=ES=GJOGGMOHECGIDHMEKBCM80CC87205408 SIGN=09A188B005E0
FEATURE Laker_FPD sclmgrd 4.0 31-dec-2019 10 65E4C40D9236 \

VENDOR_STRING=ES=CGQHCJDCCENEIKFHLPGD80CC87205408 SIGN=A1BC5B0E9CAA
FEATURE Laker_Custom_Router sclmgrd 4.0 31-dec-2019 10 D7BF389B19FF \

VENDOR_STRING=ES=CKOPEKEOKLMCEFOBHDJH80CC87205408 SIGN=233E299A89F2

請各位大大幫忙一下

网友:
为何在root下操作?
linense没有启动
laker_start先运行才行啊

网友(2015-06-27):
進來學習 試試看中

网友(2016-09-08):
回复 楼主:

   要先用 root 在命令列下 lmgrd -c licenses.dat  讓 license server 啟動成功訊息如下給您參考
19:38:13 (lmgrd) -----------------------------------------------
19:38:13 (lmgrd)   Please Note:
19:38:13 (lmgrd)
19:38:13 (lmgrd)   This log is intended for debug purposes only.
19:38:13 (lmgrd)   In order to capture accurate license
19:38:13 (lmgrd)   usage data into an organized repository,
19:38:13 (lmgrd)   please enable report logging. Use Macrovision's
19:38:13 (lmgrd)   software license administration  solution,
19:38:13 (lmgrd)   FLEXnet Manager, to  readily gain visibility
19:38:13 (lmgrd)   into license usage data and to create
19:38:13 (lmgrd)   insightful reports on critical information like
19:38:13 (lmgrd)   license availability and usage. FLEXnet Manager
19:38:13 (lmgrd)   can be fully automated to run these reports on
19:38:13 (lmgrd)   schedule and can be used to track license
19:38:13 (lmgrd)   servers and usage across a heterogeneous
19:38:13 (lmgrd)   network of servers including Windows NT, Linux
19:38:13 (lmgrd)   and UNIX. Contact Macrovision at
19:38:13 (lmgrd)   www.macrovision.com for more details on how to
19:38:13 (lmgrd)   obtain an evaluation copy of FLEXnet Manager
19:38:13 (lmgrd)   for your enterprise.
19:38:13 (lmgrd)
19:38:13 (lmgrd) -----------------------------------------------
19:38:13 (lmgrd)
19:38:13 (lmgrd)
19:38:13 (lmgrd) The license server manager (lmgrd) running as root:
19:38:13 (lmgrd)
This is a potential security problem
19:38:13 (lmgrd)
and is not recommended.
root@tomlin1982:/opt/EDA/licenses# 19:38:13 (lmgrd) FLEXnet Licensing (v10.1.3) started on tomlin1982 (linux) (9/8/2016)
19:38:13 (lmgrd) Copyright (c) 1988-2004 by Macrovision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19:38:13 (lmgrd) US Patents 5,390,297 and 5,671,412.
19:38:13 (lmgrd) World Wide Web:  http://www.macrovision.com
19:38:13 (lmgrd) License file(s): laker_license.dat
19:38:13 (lmgrd) lmgrd tcp-port 5229
19:38:13 (lmgrd) Starting vendor daemons ...
19:38:13 (lmgrd) Started sclmgrd (internet tcp_port 48340 pid 3436)
19:38:13 (sclmgrd) FLEXnet Licensing version v10.8.0 build 18669
19:38:13 (sclmgrd) lmgrd version 10.1, sclmgrd version 10.8

19:38:13 (sclmgrd) Server started on tomlin1982 for:
Laker_L3

19:38:13 (sclmgrd) Laker_iDRC
Laker_iLVS
Laker_ADP

19:38:13 (sclmgrd) Laker_AMS
Laker_FPD
Laker_Custom_Router
19:38:13 (lmgrd) sclmgrd using TCP-port 48340
19:38:33 (sclmgrd) OUT: "Laker_L3" tomlin1982@tomlin1982
19:38:33 (sclmgrd) laker checked out feature: "Laker_L3" (4.0) USER : tomlin1982@127.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