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QuartusII 6.x-9.x license通杀

楼主(2011-03-26):
QuartusII 6.x-9.x license通杀

网友:
有IP core吗

网友(2011-04-29):
god! 原来是个集合,真是通杀。不过IP。。。

网友:
Warning: FLEXlm software error: Invalid (inconsistent) license key  The license-key and data for the feature do not match.  This usually happens when a license file has been altered Feature:       quartus License path:  D:\FPGA90\quartus\bin\license.DAT FLEXlm

破解成功了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个问题?

我是以前装过一遍后来因为系统问题重装了一下就不能用了

该如何解决?

网友(2013-07-23):
Crack全集,可是没有IP 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