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edora14 可以安装Sentaurus 2010.3版本吗?

楼主(2011-03-26):
最新尝试使用fedora 14 安装Sentaurus2010.3,一直不能运行,lmgrd也不能运行,不知道是何原因,请高手指教,不胜感谢。

楼主:
lmgrd已经可以运行,目前license还有错误,正在查找中

楼主:
已经启动成功呵呵,是授权版本的问题,目前尚有部分问题,帮助文件没有连接,请高手指点

网友(2011-05-24):
帮助文件你可以进入tcad目录下自行查看。里面有UG和Training

网友(2013-06-14):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也遇到了lmgrd不能运行的问题,请问是linux版本授权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