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DC综合时输入输出的延时和驱动强度是怎么确定的

楼主(2011-03-26):
如题  谢谢回复

网友:
回复 楼主:

    IO的综合约束是要满足本芯片和目的芯片之间的信号传输,所以输出延时要满足目的芯片的输入延时要求。
    驱动强度我就不清楚了,抱歉。

网友:
你说的驱动强度是指最大扇出数(fan out)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