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alus做布局比encouter好吗?请教大家一个关于工具的问题。

楼主(2011-03-26):
最近在公司里,听主管说,很多其它组反映,TALUS做floorplan比encounter做得好。
建议我们布局和power阶段,用TALUS做,之后导出DEF,再给Encounter做后面的流程。
不过,主管没强求,他说,目的还是把时序搞下去,他只是建议一下。反正公司里也有工具。
我没体验过,不知道主管说得是否正确。
我想请教一下各位用过的前辈,综合和布局用TALUS,后面转encounter,这个流程实际效果怎么样呢?
或者还有什么更好的流程建议吗?

网友:
工具用得好都是一样的,

floorplan基本上是人工活啊, 怎么会比encounter好呢,

Talus magma工具对时序收敛好, timing做得好,  encounter 的timing比较差,

把每个工具用好就是一样的, 转来转去容易出问题,

网友:
没用过,会有多少区别呢

网友(2011-07-22):
做floorplan用ICC HDP 吧

网友:
DEF based flow 是为了让各个EDA工具交互,

DEF是业界标准格式, icc,talues, encounter, olympus都支持的

floorplan总归还是比较人工的工作, 和工具关系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虽然DEF是业界里头的标准,但是DEF 在ICC跟Encounter之间倒来倒去,还是出问题的。

新版本的ICC中有定义一种routing rule SNPS_NDRXXX这种东西ICC是认的,到Encounter就不认啦。

还有就是一些杂的东西了。

建议小公司别在好几个Tool之间来回的倒数据,很容易出错的。
大公司倒可以放心,找EDA公司做Support。

我们公司的PR Flow里头用了3种的PR Tool

网友:
有些EDA公司故意不把EDF做好,或者加些自己的东西进去,目的是不让你在流程之间转去用其他公司的tool

这点Cadence比其他几个大公司做得厚道

网友:
Tool自动的FP, 敢用吗? 都是手工活, 这一点工具间没差的.

网友:
如果lz想折腾自己,可以一试

网友(2011-10-17):
I compl;etly agree, But any Talus experience in above said Issue....

网友:
用encounter做fp我还是相信自己的手,只是这个不存在工具做的好坏问题吧。做的好坏是个人问题。工具只是操作方便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