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里面inputdelay一般设置多少?

楼主(2011-03-26):
如果是内部模块,是时钟周期的百分之多少?如果是芯片的输入输出管脚,一般是时钟周期的百分之多少 0.13um工艺

网友:
这个是根据的Design Specification中相关模块的时序估计来决定的吧

网友:
input_delay主要看你的器件的setup时间需求,一般时钟周期减去input_delay就是setup时间

网友:
一般占一个周期的40%,主要看与外部芯片的时序

网友:
在不确定外部delay的情况下,我比较习惯用时钟周期30%

楼主:
回复 网友A:
30%做不到吧 如果是板级的话

网友:
设的大会对你内部的电路约束严格,
不确定外部的delay的时候还是设大些吧

网友:
这个,要看你具体电路吧,如果timing松的,就设大一点罗。

网友:
这个东西靠估算的意义不大,应当根据实际的情况来设定,否则的话很难做的好的,当然约束严一点是不错啦,但是怎么知道这样就是严呢。所以还是要获得准确的边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