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紧急求教。关于pex8311的问题!!!!!!!!!!!!1

楼主(2011-03-26):
目前,用pex8311做一块pcie的板卡,但是一直识别不到硬件。8311的连接检查了好多遍,66m时钟也有了。
但是lreset的输出一直是0,想问一下这个是为什么啊?我在preset这里是用一个上啦电阻拉高的。有没有做过的同学,你们是复位那里是如何做的呢?你们是用的是maxixm6306那块芯片做的?不知道直接连可不可以啊 ????? 项目催的很急,希望大家帮帮忙啊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2011-08-31):
楼主啊,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66M输出高电平,LRESET为低电平,不知该怎么解决啊,求解啊!!!

网友(2012-07-31):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和你差不多,纠结中。希望能指点一下。

网友:
我也是主板也不能识别板卡,lreset也是一直输出低电平,按道理preset没有输入低电平它就不应该是低啊,求高手达人帮助啊

网友(2012-10-24):
回复 网友A:
最近也在调试,也是这个问题,有调出来的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调通了吗,我最近也在做这个,发现问题和你的一样。不知道你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