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大侠帮忙看一电路

楼主(2011-03-26):
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这电路是个啥子逻辑,管子尺寸都一样,应该是个组合逻辑电路,但是没得电源和地,我推导不明白,谢谢!

楼主:
电路没有没有传成功呢

网友:
CP,CN应该是反相的时钟
CP=1,CN=0时,Y=D反;
CP=0,CN=1时,Y=D;
功能应该是个T'触发器吧。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这个是触发器,没错!
这个需要双井的工艺才能做吧,不然后面N管的衬底怎么接都不对啊!

楼主:
谢谢大家
这是一个XOR,数字电路设计透视上有

网友:
这明显是个触发器,怎么会是异或门呢

楼主:
至少可以用作异或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