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2001版本的signe 关键字modelsim识别吗?

楼主(2011-03-26):
RT,我要做用符号数的乘法,查到新版本的verilog可以用signed声明有符号数,可是我用modelsim仿真的结果还是以前没有考虑符号时候的那个错误结果。
请教高手,modelsim识别verilog2001版本的signe 关键字吗? O(∩_∩)O谢谢!
还有个问题,有符号数的乘法用verilog怎么实现呀?

网友:
当然识别。。。。默认也就是verilog2001,还是考虑你的别的问题吧。位数是否扩展了。
可以用乘法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O(∩_∩)O谢谢!确实是我自己的问题,现在发现,应该是把乘数和被乘数都声明成signed型才行,昨天我只把那个负数声明成signed,另外一个正数没有声明,结果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