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stro的天线效应检查与insert double via的问题

楼主(2011-03-27):
routing好后,做天线效应检查与insert double via这两步时,有么有顺序要求?应该先进行做哪一步?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呢,我还想跟着学呢

网友:
我想问一下,insert double via 这一步的作用是什么?与模拟中打双孔的作用一样吗?

网友:
没有顺序要求, insert double via 就是做dfm, 增加via的稳定可靠性,增加成品率,
和模拟的打双孔一样的, 就是尽量多加via

一般先修天线吧,再做double via insertion,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先修天线比较好吧。双孔一般最后打,只在metalfill之前吧

网友:
我们做布线后先天线效应检查后插双孔,发现做不通lvs,这里怎么回事?
好像是时钟树不一样了。

网友:
先修天线,再加double via,  double via 不是100%都能加的, 看看比例,

这些都不会影响lvs(除非造成了open/short) , 可能会增加d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