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亚阈值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1-03-27):
我要设计一个管子工作在亚阈值区,如果我给他分配,比如200nA的电流,怎么确定他的宽长比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弱反型区电流基本上呈指数变化,也和宽敞比成正比。需要根据具体工艺提取Id0,即无栅亚时候的漏电流。

网友:
宝宝,亚阈值工作的MOS管的I-V特性和三极管一样的,你可以根据那个电流公式算宽长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