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由ise生成的spartan6lx25t的pcie核进行仿真问题

楼主(2011-03-27):
rt 我用ise自己生成的核 通过在modelsim  se 6.5下进行仿真(有ise中选择modelsim),出现了下面错误
# ** Error: E:/ise12/ISE_DS/ISE/verilog/src/unisims/GTPA1_DUAL.v(4035): Module 'B_GTPA1_DUAL' is not defined.
# ** Error: E:/ise12/ISE_DS/ISE/verilog/src/unisims/PCIE_A1.v(1854): Module 'B_PCIE_A1' is not defined.
# ** Error: E:/ise12/ISE_DS/ISE/verilog/src/unisims/PCIE_2_0.v(3553): Module 'B_PCIE_2_0' is not defined.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看过这三个文件了,确实被调用了,可我在整个ise核中也确实找不到,错误的那几个模块。那位大虾做过spartan6中pcie核的仿真,请指教啊。。。。。。。。。。

网友:
把加密的代码部分编译进去试试,可能能解决B_PCIE_2_0的问题

网友:
好像没发现过加密的CODE,quartus的倒不少,

网友:
先前用的V6的PCIE遇到的B_PCIE_2_0和其它一些问题, 把几个诸如vp扩展名之类的文件包含进去编译就解决了,具体的记不太清了

网友(2011-05-17):
PCIE不建议仿真,因为调用的是生产的仿真库,我们直接弄上调试就行了,没出大问题

网友:
karen5600  用V6做过DMA吗

网友(2014-03-03):
回复 楼主:

你好,我在做PCIe的仿真,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该解决# ** Error: E:/Xilinx/12.1/ISE_DS/ISE/verilog/src/unisims/PCIE_2_0.v(3553): Module 'B_PCIE_2_0' is not defined.

网友:
把ISE安装目录下的secureip文件夹中的PCIE的压缩包解压后编译到你的库中就可以了

网友(2014-05-13):
我想仿真GTP,也提示Instantiation of 'B_GTPA1_DUAL' failed也是整个安装目录找不到,不知道有什么解决办法。请大神帮忙啊....

网友(2014-06-13):
在xilinx另一个目录里,查找GTPA1_DUAL,有个vp后缀的加密文件,编译到库里

网友(2017-05-27):
在你的安装路径下找,类似这样的地方:
   Xilinx\14.7\ISE_DS\ISE\secureip\ncsim\gtpa1_dual_ncsim

把下面两个文件加进filelist,就行了。
gtpa1_dual_001.vp
gtpa1_dual_002.v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