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解:hspice仿真时为什么没有生成.tr0文件

楼主(2011-03-27):
高手来解答

网友:
没有指定观测信号

网友:
1.check *.lis .
2. correct *.error

楼主:
已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就不好说了

网友(2011-05-13):
回复 楼主:

   您好,我在eetop 的论坛中看到你提到hspice仿真后无法生成tr0文件,后来又在11.03。28中已经解决了,您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是运行hspice仿真后,有生成tr0文件,但是文件上面打了个问号,然后调用时,说的无法识别这个文件,不知道该怎么整,输入,输出的端口都加上了,然后上面提到的.option 也加上去了,但就是出不来,该怎么整?麻烦帮帮忙撒,谢谢

网友:
這個就不好說了
這個就不好說了

网友(2014-09-25):
楼上你逗我们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option post  command

or you probe node which is not exist

网友:
回复 网友A:

    .PROBE可以指定观测的输出吧?默认是不是所有都观测?这样速度是不是会变慢?

网友(2024-09-14):
加上.prove v(*)

网友:
最好先上翻看一下命令行里的log。如果没有报error,加上.prove v(*)。不用等全跑完再一下看,可以直接看到进行中的.tr0。我刚刚遇到的情况是,model card中有一个参数没有被hspice接受,加个*注释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