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画过高速电路版图的大牛们

楼主(2011-03-27):
我设计了一个21GHz(前仿)的放大器,但是画完版图后仿带宽才11.5GHz,感觉掉的有点离谱,不知是神马原因引起的,我也尝试画了好几个版本,但是差别都不大,在11.5GHz徘徊。同时也希望认识做电路设计的朋友们,我的qq:584810733

网友:
寄生啊, 既然做21GHz的,就不要用calibre这种tool了

网友:
21GHz?楼主你太牛了

网友(2014-06-25):
回复 网友A:

   真心求教几十G的电路该用哪些工具

网友:
回复 网友B:

hfss做transmission line model,ads做仿真吧

网友:
21G 的话 不要用简单的calibre或者assura来提取整个版图的参数了 要用EM仿真软件了 当然你可以用calibre什么的来提取管子的寄生参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2014-07-25):
有无高速版图的设计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