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在ICC里面的SI分析

楼主(2011-03-27):
大家好,我知道在ICC里面要分析Crosstalk,但是,我觉得也应该在ICC里面分析一下Static noise的影响,而有的人认为没有必要在ICC里面分析Static noise,因此,我想问一下,到底有没有必要在ICC里面分析Static noise啊?如果没有必要,为什么啊?谢谢各位了。

网友:
ICC里面可以考虑crosstalk的影响, 只要在routing的时候 set_si_options -delta_delay true -static_noise true  即可,

这样routing以后的timing将考虑SI delay的影响,

但是至于SI noise, 只能是尽量减小,当然ICC里面也有report_noise的命令和结果,也可以作为参考,

主要是考虑signoff阶段的noise标准,有的公司用PT-SI ,有的用celtic, 如果用PT-SI ,应该和ICC的SI noise分析结果类似,

总体来说 主要是PR工具和signoff 工具的选择问题, 主要是以signoff工具为主, PR阶段能考虑noise也行,不考虑noise也行,

网友:
si只包含crosstalk and noise吗?还有没有其他因素?
工具report noise的依据是什么?foundry提供的std cell lib中又包含noise的信息吗?

网友:
还要考虑elctromicgration

网友A:
一般只有在signoff阶段才会去做si分析,用pt-si ,问题肯定会有,在最后进行pt-si 的解析,解决掉问题,就可以signoff了。

网友(2020-10-09):
引用 网友A:
一般只有在signoff阶段才会去做si分析,用pt-si ,问题肯定会有,在最后进行pt-si 的解析,解决掉问题,就 ...

mark 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