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CI I/O访问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1-03-28):
哪位高手做过PCI target,请教一个问题:PCI在猝发方式做I/O访问时,地址是怎么增长的???谢谢!

网友:
地址+4。
有时静下心来看看datasheet,就不会太盲目了。

楼主:
高手:I/O访问不是32位地址完全译码的么,加4最低两位怎么处理?有供参考的代码么?谢了!
guolh@163.com

网友:
我不是什么高手,只是做过PCI系统。
正是因为+4,才不需要对最低两位进行译码,从倒数第三位开始累加就可以了。

楼主:
I/O访问必须要32位全部参加译码的

网友(2012-09-06):
IO和mem方式有啥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