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搞RF IC设计对示波器带宽有什么要求?急!

楼主(2011-03-28):
学校准备采购实验仪器,我准备做RF IC设计,想采购一台示波器,不知道多大的带宽符合要求。
还有不知道做这个还需要频谱分析仪么?对最大频率有什么要求?

比较急,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矢量网络分析仪,测量s参数,频谱分析仪(最高频率>载波3倍以上,以便测量3次谐波),射频信号发生器(可选),示波器测基带的,你难道用来观察RF载波不成?

网友:
示波器一般是用来测中频和基带信号的。
如果想直接测射频信号,则可以用分立的mixer下混频到较低频率再观察。

楼主:
明白了!多谢楼上两位朋友

网友:
做RFIC的人很少有用到示波器的,用矢量网络分析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