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hl5.4上安装ic5141和calibre2005,使用calibre报错,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1-03-28):
报错内容如图所示。
请各位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嘛 一直头痛两个星期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装calibre 2009或者2010试试看哦~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最好用rhel4

网友:
高版本的好像有问题1

网友:
在ubuntu上装的calibre09没问题

网友(2011-05-04):
不是提醒少个动态库,安装呀

网友(2012-09-18):
系统版本太高/工具版本太低。

网友:
RHEL5以后的系统,由于GLIBC库的原因,只支持IC610

网友:
操作系统版本过高,或者安装更高版本的calibre试试
我在redhat 5.0上可以安装calibre 2009,低版本的安装在4.X的平台上面没有问题

网友(2013-01-05):
Calibre在windows XP平台上可以安装吗?

网友:
好东西,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