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launch仿真Verilog-AMS问题

楼主(2011-03-28):
Verilog-AMS文件

Verilog-AMS文件

测试文件

测试文件

错误信息

错误信息

编译的时候显示找不到include文件,
还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错误~~~~如图,语法肯定是没问题的啊?却显示缺少“;”或是缺少“(”,不太明白为什么,求助高人指点!
谢谢啦

楼主:
要怎样才可以“open include file”“”呢~~~~

楼主:
有没有高手在呢!求助~~~

网友:
NClaunch可以仿真 verilog-A 吗?软件支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吧……

网友:
只有介绍cadence的AMS可以仿真verilog-A以及和verilog-HDL混合仿真,Hspice可以单独仿真Verilog-A, NCLaunch貌似不能访verilog-A啊???,我对此也很疑惑,看看谁能回答这个问题。

网友:
it does not work when simulating va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我看仿真界面中有*.vams选项啊~~~不可以用吗?

网友:
还是来用cadence的verilog-AMS吧,我准备学着来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Cadence AMS的话,可以仿真一个module中调用另一个module的程序吗?

网友:
应该可以吧,支持嵌套、数模混合的。我还没用过,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正在研究~~~~晕头转向的~~~

网友(2011-08-07):
nclaunch 界面在ncvlog的时候有一个选项是加入调用文件路径的吧,命令好像是-incdir+...
不确定  可以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试着变了个脚本仿真,能通过,这个还没有试过,谢谢啦,待会儿试试

网友:
只做过数模混合的,嵌套神马的没用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