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网表中.OPTION PROBE=1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1-03-28):
.OPTION PROBE=1----------->什么含义?
.OPTION WACC=0----------->什么含义?

翻遍了Hspice的manual,都没有找到答案。
请高人给指点一下吧。

网友:
这个好像不难,仔细查查。

网友:
.PROBE 语句把输出变量存贮到接口文件和图形数据文件中。该语句规定了
哪些参数将在输出列表中被打印出来。如果用户仅仅对输出数据感兴趣,而不想
在列表文件中列入列表或绘图数据,那就设置.OPTION PROBE 和用.PROBE 语句来
规定想要在输出列表中进行存贮的数值。

网友(2013-09-30):
    答非所问!!

网友(2015-09-25):
用print 输出时,为什么不写.option post,  Avanwaves 都可以看到波形呢?不是说加了.option post才将它的数据送到后端处理器中

网友(2016-01-12):
meiyou详细的回答

网友:
时间很久了,尝试回答一下
.option probe 选项  probe=1时存储网标中.probe 后面列出的节点,若probe=0则全部存储
.option probe 默认值是1
若.option中没有probe则存储所有节点

网友(2020-10-16):
感謝講解~真得很受用~剛好也是遇到一樣的問題

网友(2021-02-19):
受用受用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