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前仿,后仿的差别

楼主(2011-03-28):
我的VCO的前仿和后仿的差别很大,在100Hz的地方甚至前后仿甚至差10dB 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太大了?

楼主:
自己小顶下

楼主:
就没人回答下吗?

网友:
前后仿有差别,检查下版图

网友(2011-08-25):
应该是layout问题吧 但是怎样去修改不太明白?

网友:
什么结构的VCO,先说明下。

网友:
you can check if it is the contribution of VCO flicker noise.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LDO的频率特性怎么仿的呢?

网友:
看下具体的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