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ntaurus install issue???

楼主(2011-03-28):
[root@localhost ~]# GENESISe

#################################################################
  No amd64 binaries installed for Synopsys TCAD release current
#################################################################

[root@localhost ~]# GENESISe

#################################################################
  No amd64 binaries installed for Synopsys TCAD release current
#################################################################

[root@localhost ~]#
出现以上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还需要安装sentaurus amd64的包,eetop就可以找到

网友:
硬件平台的选择吧。好像是 CD2下安装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声,CD2是什么平台?

网友:
回复 楼主:

    解压之后有两个包,第二个包。。。

网友:
回复 楼主:

    amd64 or i386 hardware device ,you can chose the right one for your platfom..

网友(2011-08-21):
your linux is 64 bit
and you should install amd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