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AM 为什么不能正常和片外SRAM通信?

楼主(2011-03-28):
在SMIC 0.18 工艺下,基于ARM处理器的一款SOC芯片,最近流片回来,板级测试发现,ARM不能正常和片外SRAM通信,不能正确读写片外SRAM的数据,但是能正确和片内SRAM和ROM通信,请问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应该如何去找出问题所在,请牛人指教 ,问题可能出现的原因 ??  谢谢

网友:
时序对不

网友:
樓主幫您頂一頂XD

楼主(2011-12-08):
后来我们又重新做了一个测试板,测试结果 是正常的,即能正常与片外的SRAM通信,请问这个又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
可以查查是否电源电压不稳定

网友:
可能是電源電壓不穩或頻寬問題吧

网友(2012-09-29):
Read CMOS SRAM Circuit Design and Parametric Test in Nano-Scaled Technologies
They have explained it h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