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bipolar版图中,为什么这两个pinch电阻不能放在一个岛里

楼主(2011-03-28):
请问bipolar版图中,为什么这两个pinch电阻不能放在一个岛里,请高手指点

网友:
pinch电阻是什么类型的电阻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图中的电阻是三端器件,body的电位联结着高电位。所以不能共用一个body 电位

网友:
两个电阻 体电位不一样

网友(2012-01-20):
因为隔离岛电压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