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哈哪儿能下载得到ram FIFO这些IP呢

楼主(2011-03-28):
不是FPGA里面的那种IP。

网友:
RAM一般的,不同工艺库的都不一样。你用哪家的工艺,他们会提供的。没有免费的下载。
FIFO的话,FIFO控制器代码是自己写的,网上也有别人写的FIFO RTL代码,不过你要好好检查功能,如果是异步FIFO就更要仔细检查了。

楼主:
本来我调用的是xilinx的IP 想在vcs下仿真 但不会设置, 只好找现成的ram fifo替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