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仿真一下cmos开关的电阻随vds变化的曲线,怎么搭建电路设置变量?谢谢大家帮忙

楼主(2011-03-28):
论文中好多出现nmos管的电阻随vds变化曲线,还有pmos管的电阻变化曲线,两个一并联得到总的cmos开关管的电阻曲线,试问这个怎么用spectre仿真?谢谢啦!

网友:
扫描电压看电流啊

网友(2015-03-24):
这里有个非常详细的仿真方法,电路图、仿真设定、仿真结果图都有,
大家可以去看看,个人觉着写的很好很详细。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480373&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