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伪差分的问题

楼主(2011-03-28):
伪差分是什么结构? 它有什么优点缺点呢?求助各位啦

网友:
优点是需要的电压裕度小,缺点是共模抑制比差

楼主:
那么差分对管源级公共端直接接地和源级公共端通过电阻接地又有什么差别呢?

网友:
伪差分共模抑制老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