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比较器故意引入offset的问题

楼主(2011-03-28):
有个比较器,需要故意引入一个offset。要求就是该offset对PVT越不敏感越好。

对于一个五管运放形式的比较器,我可以想到如下几种形式加入offset:
1) 输入对管的其中一个的源级加上一个电阻;
2)输入对管取M值不一样;
3)电流镜的其中各一个的源级加入一个电阻;
4)电流镜的M值不一样。

请大侠们分析一下,各种形式的优劣?(尤其是PVT敏感度)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最近也在弄一个故意引入offset的comp,请问引入这种offset的目的就是为了消除process sensitivity吗?

网友:
这种offset叫做hysteresis 为了过滤噪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是希望故意加入一个offset。比如说向正方向加入50mV的offset,然后再加上正负20mV的hysteresis。

    有没有大侠来讨论下PVT sensitivity的考虑?

网友:
楼主访一下吧,告诉大家一个结果

网友:
应该是使输入对管m数不一样

网友(2013-06-19):
电流镜数目不一样吧

网友:
可以输入对管和镜像对管比例同时不一致,用全部PVT每个结构验证下不就行了

网友:
hysteresis 和 offset 不同吧
如果 只是要 hyesteresis

用 cross couple 方式就可以做到 ~10m~50mv

如果 comparator 須要更大  hysteresis  1v 1.5v..
切 feedback 分壓電阻

网友:
实际电路验证过的取m数不一样,这只会引入单边的失调,迟滞是双边虑噪的吧,

网友:
取m数不一样只会引入失调,而不是迟滞。因为这两者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网友(2013-09-09):
回复 网友B:

   很多比较器是需要单边迟滞滤噪的,lz应该是会加反馈,只是想知道反馈应该加到哪里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何为单边迟滞虑噪?只是将迟滞曲线单纯地移到零点左边或者右边吗?请问这种情况会应用到什么地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需要一边精确翻转,又要防止抖动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回复,这种做法可能会出现在什么应用中?

网友(2024-06-26):
想问一下故意引入失配是有什么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