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自动布线后DRC报很多n-well间距不够。

楼主(2011-03-29):
如题,一个大的数字设计做完布线后导入cadence做DRC,发现几百个错误都是提示阱的距离小于0.5,如果手动一个一个更改的话太费劲!
请问大家是怎样处理这种问题的?我知道encounter有well filler单元,但把整个面积都填充又导致其它DRC错误。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你肯定没加filler, filler的作用就是填空nwell spacing问题,

请在route之后加filler,用命令addFiller  XXX

请问你啥工艺的, 就是添加单元里面那种FILL2, FILL4, FILL8 这种单元,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知道可以加filler,但加filler有什么技巧呢?我试过加filler但这样做会整个芯片面积都布满了filler,这样做的话DRC错误更多了。

网友:
加filler不会引起DRC error。楼主一定没搞对。

网友:
你用什么命令啊?

一般就是在route之后:

setFillerMode  -core XXXX
addFill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在集成窗口进行的,用菜单的Place->Filler->Add...貌似这种方法可行,下午摸索出来。那个No DRC的选项是选还是不选呢?代表什么意思?选上了是不是不理会DRC违例

网友:
搞不懂,filler是必须要加的。加filler有drc是 fp的问题,一样要修啊

网友:
当然不能选 NO DRC ,  那个是忽略DRC 的意思, 你就是这样加错了,

网友:
Do you set some cell padding?Remove all and then add filler.

网友:
说说加完filler后出现的DRC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开始也是这样理解的,呵呵,只是不太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