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如何查看标准单元库的版图。

楼主(2011-03-29):
各位大侠,小弟刚接触数字后端,我们获得的工艺库的标准单元库信息没有schematic和layout的视图,都需要使用astro等synopsis软件才能使用,有什么办法可以将layout视图提取出来,我想模仿标准单元的版图来学习画版图。在此先感谢大家的帮忙了。

网友:
stream into Virtuso
最方便的方法是找你身边的老工程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哎!要是有就好了,您是说用synopsis软件打开标准单元,再stream into virtuoso形式是吧?那通常用哪些软件呢?Astro么?谢啦!

网友:
就是直接找懂的人问吧

网友:
标准单元的版图有一套设计规格,最好问同事比较直接

网友:
you are asking wrong questions.

网友:
如果没有opus数据库, gds也行啊, stream in  virtuoso就行了,

至于astro的库只有FRAM/CEL view ,看layout是看不清楚的, 更别说学了,

标准单元库都有gds的,要不然怎么tapeout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