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一25MHz的晶振时钟,如何获得8相500Mhz时钟

楼主(2011-03-29):
有一25MHz的晶振时钟,如何获得8相500Mhz时钟?
用PLL+DLL的方法,是否现实,其8相时钟精度难以保证吧,请教同学们给出一个方向,谢谢!

网友:
这个很容易咯, PLL就可以了
4 stage ring oscillator output 8 phase clk

网友:
这个很容易咯, PLL就可以了
4 stage ring oscillator output 8 phase clk
引用 网友A:

   nod

楼主:
要求是8相时钟相差360/8的相位关系,用4 stage ring oscillator output 8 phase clk可行吗?

网友:
你先拿4 stage搭起来跑仿真看看,频率先给的低一些,看功能对不对,
对的话,再调参数把频率提高。

网友(2011-06-03):
理论上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