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Spectre后仿真查看波形的问题

楼主(2011-03-29):
大家好,我在用Spectre做完后仿真后,查看波形时,结果什么也没有显示出来,而且还会提示错误:Unable to allocate memory for transition file slice variable transition index level (read)。不知道大家做后仿时有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而且仿真时需要的空间非常大,我仿真了好几次,直到最后分配了80多个G的空间后才全部仿真完成,跑了差不多两天。现在仿真后的PSF文件相当大。请教一下各位大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大大们能给点建议

网友:
只保存想要的node,不要save all

楼主:
谢谢!不过我也没有保存全部,只是选择了画出几个点的输出波形哪。因为仿真一次要很长时间,有没有不用再重新仿真,查看已经仿真完的结果呢?

网友:
文件太大,读不出来的.内存很重要.大文件主要吃内存,我最大打开10G的东东,还是在服务器。一般PC根本搞不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在服务器上跑的,后来换了用AWD来查看波形,还是不行。在Cadence Community中看到也有人问过同样的问题,不过回答说是和PSF文件的大小有关,给出一个解决参考文档,但是看不了,就想问问论坛中的大大位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希望能有个解决的办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数据太大内容不够,用swap file. 不能用打开psf的问题,或者用sandworks,或者保存成sst2格式,一般psf格式大于2G就不行了

网友(2011-07-26):
同样困扰的问题,我就是保存的sst2的格式的,结果也是超大,用simvision打开就要半天,并且很容以crash掉。

网友(2012-02-28):
请问你最后怎样解决了psf文件过大的问题啊?

网友(2012-06-19):
我也想知道

网友:
i remember there is option to set the simulation time step's granularity before the critical time. may be you can try to manipulate that. this should help in reducing the simulation time as well.

网友:
回复 网友B:

    swap file哪里设定?virtuoso?

网友:
用sypnosys的wv工具来看吧,能够吃得下

网友(2012-08-01):
spectre 6.0以上的spectre仿真的结果可以超过2G
要么用ic 610中的VIVA波形工具来打开;
或者修改环境,生成2G一个的文件,如下
setenv PSF_WRITE_CHUNK_MODE_ON true
setenv PSF_LARGE_FILE_ON false

网友(2013-06-14):
你好,我后仿VCO的相噪时,每次都是仿完pss再跑pnoise就会报memory exhausted,我把仿真精度调到最小,把前后级都去掉仿真还是这样,所以请问这个问题可以用swapfile来解决吗?还有这个swapfile怎么建怎么用呢?我这方面比较菜,请高手指教,谢谢啦!

网友(2015-09-22):
回复 楼主:
这个文档在哪里可以找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目前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么?有什么好方法? 我的PSF文件大约有60G

网友(2016-02-15):
偶,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6-04-04):
ennen ...学习了,,,不错初步

网友(2020-11-12):
ADE设置result菜单栏下,有一个save all   选择行的保存  ,不要全选    ,前几天跑adexl,5T空间沾满了哈哈

网友:
一般产生clk的时候,跑的会相对慢一些,一个conner的话基本四五个小时也差不多了吧,实在不行你也可以用XA,这个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