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ormality问题请教

楼主(2011-03-29):
在做形式验证中有一个命令如下:

set verification_set_undriven_signals 0:X

这句命令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user guide中的解释是:treats undriven pins and nets in the reference design as "0", and those in the implementation design as "X" 。该怎么解释??

为什么加了这个设置命令之后,一些原先Verify fail的最后都pass 了?

网友(2011-07-15):
set verification_set_undriven_signals 0:X
设计中有些没有连接的pins,若其没有驱动的话,formal工具在比较时,由于逻辑锥的起点未驱动,可能会出现fail,ref为1/0,im为0/1; 加上了如上的语句之后,会把该未驱动的pins在逻辑锥的起点上在ref时,force成0,而impl上force成X,则X代表了此时不会去做比较。故可以pas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