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CS编译xilinx库

楼主(2011-03-29):
在网上找到一种方法(下面),试了后不得行,请问怎样设置vcs才能调用xilinx的库及ip core呢
vcs -Mupdate -F srcfiles
where srcfiles is a file that has your verilog source files listed in it. An example srcfile:
your_testbench.v
../chip/your_source1.v
../chip/your_source2.v
c:/Xilinx_8.1/verilog/src/glbl.v   //提示这个文件打不开???
-y c:/xilinx/verilog/src/unisims

网友(2011-05-13):
回复 楼主:

    设置vcs才能调用xilinx的库及ip core呢
-------如果是VCS2008的版本,应该是在ISE的lib/lin里面调用ISE的工具来编译对应于VCS的库,这样就可以在VCS中进行调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