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用mentor的mbist生成bist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03-30):
刚开始用mentor的mbist生成bist电路,练习当中 ,现在一直有个问题,
运行的时候总是在add new controller 或者是add existing controller报错,
说是找不到memory instance: ERROR:Memory (   ) was not found,
感觉是不是练习直接用memory做顶层模块,没有子模块,导致工具不能识别instance,跪求高手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2012-06-18):
要检查:1) controller collar的名字是否正确
           2)controller例化的层次是否正确;
           3)ram例化名是否正确

网友:
我用的lab缺东西?为啥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我的fail_h信号老是会变高?导致验证仿真的时候过不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在调试的是时候也遇到类似问题,我修改了修改bist模型的读写时序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对照一下波形,看看你什么地方开始出现错误。我的问题通常是没有写对,然后读不出来;要么就是读时序有问题,将模型的读写时序修改正确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少了对memory的定义?
例如

The memory model is as follows:
model dpr8x2 (addr, clk, csb, rwb, oeb, din, dout,
p2_addr, p2_clk, p2_csb, p2_rwb, p2_oeb, p2_din, p2_dout)
(
bist_definition (
address addr(array=2:0;);
address p2_addr(array=2:0;);
data_in din(array=1:0;);
data_in p2_din(array=1:0;);
write_enable rwb low;
write_enable p2_rwb low;
clock clk high;
clock p2_clk high;
output_enable oeb high; //really active low
output_enable p2_oeb high; //really active low
data_out dout(array=1:0;);
data_out p2_dout(array=1:0;);
chip_enable csb high; //really active low
chip_enable p2_csb high; //really active low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今早弄好了,是因为我的model 问题,write_cycle,少了assert CEN这句,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嗯,你说得对,非常感谢

网友:
我软件都没安成功,步骤都没有。。。。。求楼主赐教

网友(2012-07-23):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还有一个双端,有mask的SRAM要写MBIST,但是总是写不对,fail_h信号有高电平的时刻。你有双端SRAM的model???借来参考一下吧,谢谢,我写了好多天了,哎。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帖子: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251880&highlight=mbist

网友(2017-10-10):
你好楼主,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