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来问:apb3与apb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3-30):
如题。

网友:
apb3是AMBA3版本的apb协议。
一般说的apb是老版本的,AMBA2的。
差别不大。

楼主:
谢了。不过我就是想问这么点“不大”的差别到底是什么呀。。。。。。。。

网友:
好像最直观的是pready信号的有无

网友:
多了几个信号,penable,pready,pslverr

网友:
APB3解决了几个主要问题。
penable和pready可以延长了SLAVE的相应时间。
pslverr 可表明传输的错误,方便MASTER来处理。

网友(2011-09-29):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2014-07-12):
加入了slave可以插入等待cycle,和报错的机制

网友:
6楼正解

网友:
楼上讲的很好

网友(2015-05-07):
想了解penable信号是AHB总线哪些信号生成的?求高手解释

网友(2015-07-09):
penable 信号原来不就有吗? 只是多了pready和pslverr信号

网友(2015-10-11):
没仔细考察过 但是应该是增加了几根信号 具体含义 查手册 不就明白了 多看看

网友(2015-11-15):
学习了。谢谢高手们

网友(2019-10-08):
建议楼主去ARM 官网看下,有相关文档, pready pslverr prot 什么的都看看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