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CC/Astro中Xtalk的预防和修复

楼主(2011-03-30):
大家好,有个crosstalk的问题向大家请教:

在astro中,astAutoPlace命令里有Prevent crosstalk的选项。

在ICC中,参考UG的chapter10,可知在global route时已经有prevent crosstalk的行为,

那么我们在place或者cts的时候打开set_si_options -route_xtalk_prevention true这个选项,应该是可以起到作用的?

而有一种说法是,crosstalk的分析和修复是基于coupling capacitance的提取的,这样想的话,就只有在route及route_opt阶段才有用。

又或者place的prevent行为是指通过减小transition,netlength之类来实现?

楼主:
自己顶,顶到有答案为止

网友:
crosstalk是否只是clk对其它signal产生的影响?

楼主:
回复楼上,大部分是的。
再顶,期待答案降临

网友:
这个东东不应该只靠设一个option就能搞定的吧,软件不应该有那么神奇,个人感觉还是set NDR of clk会好一些

楼主:
楼上,我是想讨论下,xtalk有没有必要再place的时候开,会不会有效果。。。。

网友:
没必要,place的时候软件考虑的东东多了,timing,power,dft,congestion....反正就那么多资源,多加个因素无非是搞balance而已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楼主:
汗,我重新描述一下我的问题。
xtalk到底在哪一步可以预防,修复。我们暂且不考虑实际流片会怎么操作(比如楼上说的资源限制)。
xtalk是否是只能在可以提coupling capacitance的时候也就是route和route_opt来修?
在place和cts阶段,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设置transition,netlength的确有效果。
因为有一种说法是si的选项只有在route时候才有意义。所以我想讨论的是,这说法对不对。

网友:
1. Tools 在Place阶段是可以考虑Xtalk的问题,但是作用是不明显的,或者可以这么说基本没有啥用。
2. NDR rule,用在Clock Tree上有助于减少clock tree上的Xtalk。 我们一般用double space来做。
3. 定义好max transition for data path & clock path,太大的Tran不利于减少Xtalk
4. 做Routing的时候,先可以让Tools先把 Design Routing上,然后坐Routing的优化减少Xtalk。
5. Routing完之后,用starrc提取参数,用Pt做SI分析,DUMP出SDF。
6. 将SDF反标到ICC里头,让Tool做Timing的Optimization。
7. SI的Setup并不要Fix到0.
8. SI的Hold一定要Fix掉。

网友:
修复是最后才做的,都ok了,去修这个。但需要早早的评估si,做到心里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