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odelsim仿真成功后,实际上板调试还会遇到多少问题?

楼主(2011-03-30):
FPGA在Modelsim仿真成功后,实际上板调试还会遇到多少问题?以我自己的经验,我Modelsim仿真成功后,实际上板一般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我做的项目都不是很大!还请各位经验丰富的说说!
另外,我觉得Modelsim仿真并不比在线调试节省时间,仿真运行一次也需要很长时间,跟编译下载一次的时间差不多!

楼主:
不要光是路过,说说呀!!!我觉得这个话题很有实用价值啊!!!!

楼主:
兄弟伙些,讨论哈啊!!!

网友:
没法说,跟项目相关,跟工程师水平相关

网友:
仿真通过,距离上板调试成功还很远的。

当然如果设计非常简单,那么也许很快。

网友:
看你仿真是否把你下载到板上的全部模块都完备的仿真过了,不过这点一般很难做到,所以调试过程还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