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设置Guidance时错误

楼主(2011-03-30):
大家好!我把DC生成的default.svf设置为Formality的Guidance,但提示如下错误:
Error:formality1_svf/svf.txt(line:322)Originally from home/SpeedUp/Design/HPF/FM/default.svf: Parse error.
我在DC中已经加入set_svf -off这一命令,而且在运行Formality之前已经关掉了DC。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2011-08-07):
貌似是语法上有问题

楼主(2011-10-11):
在DC中加入“change_names -rules verilog -hierarchy”

网友:
请问speedUp
    在DC中加入“change_names -rules verilog -hierarchy”与guidence error有什么关联?谢谢!

网友(2013-03-26):
    遇到同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13-06-27):
今天网络速度太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