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高手请指点

楼主(2011-03-30):
我做了一个异步fifo,可是在判断空、满的时候出错了,请问为什么?我用了格雷码和同步器...

网友:
因为错了,所以错了

网友:
上代码看看,
你可判断将空或将满,这个更实用,
有可能是满了还在写入,空了还在读这一控制没处理好